[求助] 有关有限直流增益对delta sigma调制器性能影响的仿真

楼主(2011-04-20):
当我把积分器的泄漏因子alfa设为0.999的时候(即直流增益为1000),信噪比反而比理想时的高,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高多少? 多跑几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的SNDR是100.1dB  考虑泄漏之后是100.4dB 采样点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quantization noise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你这个是几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阶的

网友:
60dB gain 绰绰有余了

网友(2012-09-29):
分析NTF的传输函数,可以发现,在开环时由于有限直流增益引起的电荷泄露使NTF的极点偏离直流点处,但是由于增益较高,该极点还是处在较低的频率。然后看整个环路闭合后的NTF,发现之前的极点变成了零点。当零点处在频率较低的信号带宽内时,实质上就是对带宽内的噪声进行了衰减,所以在此情况下,就获得了比理想情况下更大的SN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