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Bad device

楼主(2011-04-20):
各位英雄:

     请教个问题:我在LVS的时候,报出了一个Bad device 警告;具体信息如图
请问,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么,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calibre的帮助文档,我记得有这种warning的解释
具体的解释记不清楚了。

网友:
在器件版图中存在不需要的层次。当然更加可能是lvs的rule写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
多半是lvs rule 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啊,那我再仔细看看这个rule file~

网友(2014-02-26):
回复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BAD DEVICE的处理方法吗?我的主要是版图进行flatten后出现的这个问题,之前并没有产生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