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本地端时钟

楼主(2011-04-20):
我们在做pci9054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本地端时钟如果由FPGA提供,那么上位机必须重启一次,数据才能正确传输。如果用晶振提供本地端时钟,根本就不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别人用晶振提供的时候可以

网友:
同问,我第一版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改版了,但是时钟还有由fpga提供的,却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