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产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module clkdiv(
  input clk,
  output reg clkdiv
);
  initial begin clkdiv <= 0;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lkdiv <= ~clkdiv;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图

仿真波形图

楼主:
主要是clkdiv信号已经赋初值了,为什么还这样?

网友:
initial 里面应该直接用=吧

网友:
其实是不需要赋初值的,这里不定态是仿真工具造成的。
仿真工具与实际电路是有区别的。
实际的分频寄存器clkdiv_reg即使没有复位,也会在上电后很快稳定到一个值的0/1。
而仿真工具,却不会这样,会一直将这个不定太延续下去。
你可以再仿真开始,用force clkdiv = 0,一个时钟周期后release clkdiv。

网友:
我来逛逛,学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verilog语言还真有意思啊

网友:
四楼说的好

网友:
你给的波形图最左边是0时刻吗?
如果是的话,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
0时刻,clk=1,也就是clk信号存在一个x->1变化的上升沿,因此clkdiv会取~clkdiv,
这个操作可能会覆盖你对clkdiv赋初值0的操作。
这取决于仿真器。
你试试让0时刻的clk=0,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之前跟楼主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后来用了一个reset复位就放出来了。

网友:
应该用一个reset信号给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