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的负载问题

楼主(2011-04-20):
大家好,今天看到一个datesheet里面说bandgap的带负载电容能力是5pf,有点不理解,做过的bandgap输出端都加一个电容来滤波,而这个带5pf的电容该怎么理解,是怎样加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建立时间的问题,电容大了,建立时间就长。

网友:
个人理解是该BANDGAP在负载小于5PF范围内都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工作正常,

网友:
bandgap上面又不会走信号
不是电容越大越稳定吗?
难道这个bandgap要不停的建立?

楼主:
我也觉得电容大比较好啊,我自己做得带隙基准都可以带很多电容,我不大了解那个datesheet上带5pf的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6-09):
    可能针对具体情况而言吧……或者是后级的寄生电容大概是5pF?

网友:
是否指Bandgap的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
是bandgap正常工作的最大负载吧

网友:
可能针对具体情况而言吧……或者是后级的寄生电容大概是5pF?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bypass的话,bandgap的输出没必要直接引出来吧!或者是bandgap后面接了个buffer , 而这个buffer的负载能力是5pf?

网友B:
allen那本书上面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allen那本书上面有详细的解释

请问下详细的页数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