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tarRC XT怎样提取参数

楼主(2011-04-20):
请教一下用StarRC XT提取参数需要准备哪些数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介绍StarRC XT提取参数步骤的资料?

网友:
我说说我们这边的流程。
首先需要一个hercules 的command file, 用来跑lvs还有转成milkway的database。
其次需要一个工艺方面的 nxtgrd file,
还有run star—rcxt 的command file,
最后还需要layer mapping file ,用来map milkway database 和nxtgrd file里面的layer的文件

网友(2011-07-13):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5-21):
回复 网友A:

    transistor-level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