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DE XL 如何找比较器offset

楼主(2011-04-21):
我设计了一个比较器,我想应该是在做Monte Carlo时,step我的input voltage,然后看比较器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看它输出的结果是1还是0。在把数据加起来做后期处理找出sigma offset。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ADE XL输出仅仅是在那个时钟上升沿的时候的比较器输出。Transient给出的是一个图,我怎么样才能得到transient某个时间点的电压值,然后另其为输出呢? 谢谢。

网友:
command line里面跑dc monte carlo 分析是可以直接得到sigma的

跑transition的话估计是要把这组波形在看图软件里面取出数据来

楼主:
我的比较器上还有Offset cancel,我需要得到比较强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的输出值。

网友:
用计算器工具,里面有个cross还是什么的可以看瞬态中的任意一个点的数值,然后可以画出柱状图。应该这样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2-03-30):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现在会仿真蒙特卡罗分析吗?

网友(2016-08-22):
蒙特卡洛仿真要仿哪些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