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输入量有三个值:1,0,z。那定义它的时候是不是tri型呀,还是什么?

楼主(2011-04-21):
一个输入量有三个值:1,0,z。那定义它的时候是不是tri型呀,还是什么?

网友:
定义的时候就是wire就可以了吧。比如:
wire a;
assign a = b ? 1 :
                 c ? 0 : 1'bz;

就这样赋值吧。
或许也可以用tri。这个没研究过。

楼主:
谢谢楼上啊,,,大侠们讨论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