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Jitter过大

楼主(2011-04-21):
PLL输入27MHz, 输出108MHz, 输出波形如下

输出波形图

输出波形图

仿真的时候Jitter很小,只有几个ps,测试Jitter很大,Jitter_p-p达到200ps左右,
观察输出波形4个周期中,两边的对齐,中间的那几个在抖动,仿佛输出被输入调制了一样,
然而设计PLL带宽是远远小于27MHz的。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
看看PLL的控制电压是什么样子?

楼主:
控制电压跟平常一样,在charge / discharge 的时候有一定的纹波, 1mV左右,应该不影响
如下图

VCTRL Ripple

VCTRL Ripple

网友:
你是用LDO供电吗?
另外,仿真PLL时,不要仿真抖动,而要仿真相位噪声。测试的时候也要测试相位噪声,测试抖动很难,也不准。

楼主:
是用的LDO供电,
PLL仿真相噪不好做,要报错,测试仪器也还没熟练,就是示波器看到的那样的波形,两边好,中间抖,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以接频谱仪看看spur,感觉看起来输出抖动的频率和时钟一样。

网友:
楼主仿真的时候拿什么和怎么仿的呢?

楼主:
频谱在输入27MHz处肯定有spur,不用看都知道,现在就是找 造成这么大干扰的原因。
仿真用的spectre

网友:
你的LDO是片外还是片内的?

网友(2021-01-18):
楼主找着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