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牛人帮忙LDO问题

楼主(2011-04-21):
给芯片中的一个block供电的LDO,不用片外电容,这种LDO带宽如何设计,低还是高,由于没有片外的大电容LDO的transient特性不好,当load变化时,ripple很大,如何解决。LDO中频的PSR如何优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电流变化瞬时变化太大,没有片外电容很恼火

网友A:
这种capless的ldo比较难,ti有几种用nmos做driver的,结构比较好,用pmos做driver很难做,要把带宽做很大,稳定性也难以保证。

网友:
capless的LDO我觉得不适合做电流跃变较大的地方,比如无线通信的RFIC中,那家伙跳变老大了。

网友B:
这也是我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因为所作的LDO是给片内digital circuits供电的,所以瞬时电流也很大,LDO的瞬态性能不好,ripple很大,现在只能在片内尽可能多的放些滤波电容,但是片内的土地金贵啊,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1-10-29):
遇到相同的问题,纹波大的接受不了,同求!

网友:
看负载吧,基本上100n内.输出0到30ma电压有个200mv的波动。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LDO,用在RFIC里面的,做了好久了,用的零极点跟踪补偿,1us内从0跃变到500u的输出跃变幅度大概在70mv左右了。主要是把开环的phase margin留够,呵呵

网友C(2021-07-16):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我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因为所作的LDO是给片内digital circuits供电的,所以瞬时电流也很大,LDO的瞬态 ...

看你还在登录,不知现在是否还在做设计,请教下,有没有好的结构分享,给300Mhz主频的数字供电,平均电流150mA

网友B(2021-11-26):
引用 网友C:
看你还在登录,不知现在是否还在做设计,请教下,有没有好的结构分享,给300Mhz主频的数字供电,平均电流 ...

抱歉才看到,其实也没什么好的结构,如果是给数字供电需要快的瞬态响应,一般都需要在调整管前添加驱动级去驱动调整管,加快瞬态响应,另外针对给数字模块供电的LDO,建议还是用有片外电容的,capless的LDO真的很难满足瞬态响应需要,另外片内也需要尽可能的多加滤波电容。
附件添加的一个paper你可以参考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才看到,其实也没什么好的结构,如果是给数字供电需要快的瞬态响应,一般都需要在调整管前添加驱动级 ...

感谢回复,我学习一下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A:
这种capless的ldo比较难,ti有几种用nmos做driver的,结构比较好,用pmos做driver很难做,要把带宽做很大, ...

你好,可以分享下TI的NMOS  LDO 的结构吗,谢谢

网友:
用大电容进行补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才看到,其实也没什么好的结构,如果是给数字供电需要快的瞬态响应,一般都需要在调整管前添加驱动级 ...

请问有考虑过数字LDO吗?给大的数字电流供电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B:
抱歉才看到,其实也没什么好的结构,如果是给数字供电需要快的瞬态响应,一般都需要在调整管前添加驱动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