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 仿真时间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21):
仿真的时候,有的时候时间设置长了就会出现错误:

WARNING -- Pulse Period < (Rise Time + Fall Time + Pulse Width) for V_V4
ERROR -- Convergence problem in transient analysis at Time =  10.00E-06
         Time step =  209.0E-18, minimum allowable step size =  1.000E-15
  These devices failed to converge:
    D_D1

然后还会弹出一个框:pspice runtime setting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后来不了了之了...同求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电容初始值IC设定太高了哈,我看书上说也可以增加迭代次数和降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