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 怎样设置零极点运放模型

楼主(2011-04-21):
书上看到运放的简单模型可以表示成:A/(1+ja)(1+jb),也就是只对运放进行增益和极点的描述,不知道pspice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求指教

楼主:
我自己来回答吧,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
pspice里有个ABM的库,里面有可以作拉普拉斯变换的器件,像ELAPLACE,LA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