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stemverilog 如何编写时钟

楼主(2011-04-21):
希望大家给一个systemverilog编写是时钟程序。。。。

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乐乐饿饿饿

网友:
bit clk;
initial begin
   forever clk = #3 ~clk;
end

产生一个周期为6个时间单位的时钟。假如时间单位是ns,那么周期就是6ns。

网友:
bit clk;
always clk = #3 ~clk;

网友:
bit clk;
always #3 clk = ~clk;

网友: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10 clk = !clk;
end

网友:
跟verilog区别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