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中chargepump噪声传输函数问题

楼主(2011-04-21):
请教 是charge pump 噪声功率(A^2/Hz) 还是 噪声电流(A/sqrt(Hz)) 与抗deadzone的脉冲宽度和参考时钟周期比值 成正比呢? 为什么呢?请明白人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是噪声电流(A/sqrt(Hz))与抗deadzone的脉冲宽度成正比,与参考时钟周期成反比。

但由于白噪声部分在电荷泵周期性开关的作用下出现了混叠,所以白噪声部分是噪声功率(A^2/Hz)与抗deadzone的脉冲宽度成正比,与参考时钟周期成反比。

1/f噪声部分通常小于fref/2,所以其没有混叠,它仍然是是噪声电流(A/sqrt(Hz))与抗deadzone的脉冲宽度成正比,与参考时钟周期成反比。

Andrea Lacaita, et al 的Integrated_Frequency_Synthesizers_for_Wireless_Systems 的pp230~231有推导。

楼主:
谢谢,找来了书看了看推导过程。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