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pectre中 pnp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1-04-21):
哪位大侠知道spectre里pnp的参数如何设置?
model name:
bulk node connection:
device area:
multiplier:
假如用VPNP5 的model,device area 该如何设置,是默认的 1 ,还是需要改成 25 ?

楼主:
期待中
我看一般 foundry给的 仿真文件中,对area都没有定义,但spectre 的说明文档里,bjt的模型对area定义了,默认的是  1 ,但不知道这个值是spectre 默认的 定值,还是要根据 选用的model不同而进行对应的更改,比如,对应的VPNP5,device area对应改为25,VPNP10,device area 对应改为 100
望赐教

网友(2018-01-18):
好早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现在能否帮我解惑,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