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1-04-21):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运放的电路图,哪一端是正极,哪一端是负极。
第一级的用来做电流镜的那一端(红圈)可以作为输出吗??

网友:
看不懂这个电路,到底想全差分还是single-end?
哦大概明白你的想法了。。。怎么能用activeload做偏置呢,如果是我孤陋寡闻了还请见谅了。
如果不能判断正负极那还能进行下一步嘛?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电路的来源,是自己设计的吗?感觉这种结构很少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应该是class-ab的输出结构吧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一眼就看出来了。。。只是你自己摆放让人看着有点别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classAB理解还处在婴儿期。。。
那这电路的静态偏置怎么加的呀,怎么实现extension特性的呢?要怎么分析这点?谢谢

网友:
根据运放输入端电位与输出电位的关系很容易分析出来正负端,你图上也标了,INN为负(Negative )端,INP为正(Positive)端。
第一级的用来做电流镜的那一端(红圈)可以作为输出?不理解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明白说什么

网友:
就没看见图……

网友:
如果电路是用来做CLASS-AB的话,问题比较多哦。
首先就是信号失真。。。。考虑小信号时,N管的栅信号明显小于P管。。。因为电流镜的输出端是高阻,当然可以通过电流镜的比例弱化放大效果,只是这样做失真总是有的。
然后就是放大器级数。。。。如果按两级来设计,就要改变电流镜的输出阻抗,可以在P管边上并联一个短接二极管。如果按三级来设计,那就比较复杂了,要结合频率稳定性和静态工作点的设置一起考虑。
可以参考F You的文章,懒人和有钱人可以直接从附件下载。
说到静态工作点的设计。。。。电路里面是没有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故意隐藏了。
至于楼主的问题。。。。短接二极管的接法在电路里面是用作电流源的,并不起放大作用,我猜好处就是省下了P管电流源(尾电流源)转N管的结构吧。

Low-Voltage Class AB Buffers with Quiescent Current Control

网友(2018-03-01):
class-ab的输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