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差分电感Q值仿真

楼主(2011-04-21):
差分电感Q值仿真有谁仿过吗?忘哪位大虾能具体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我还真会。呵呵!
首先仿真的时候只仿真半边就可以了。步骤是:
1、将center-tap接地,另一端接port。
2、进行S参数仿真(在spectreRF仿真器下哦。其他不晓得怎么做了哈)
3、在S参数结果查看的界面下,不要点击S参数,而是Z参数,分别得出Z参数的虚部和实部的波形,用虚部的波形除以实部的波形就得到了Q值。

网友:
你做RFIC吗?有时间可以QQ聊天32313339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如果电感作差分接入用的话,仿真它的感值和Q值最好用差分激励。其实可以用analogLib 里面的ideal_balun把port的输出转成差分再接到电感两端,我在仿其它的差分输入电路时也是经常这样接,ideal_balun不会改变两边的阻抗大小,非常好用。

由于电感存在衬底的耦合电容与损耗,差分激励和单端激励得到的Q值是不一样的,self resonance 频率也是不一样的,感值也不完全是差分时的一半。当实际电路是差分接入电感时最好还是用差分激励,这样才能得到电感真实工作情况下的感值与Q值。我用tsmc0.13um库里的电感仿了一下,对比差分接入和单端接入(单端时,tap接地),感值和Q值的计算也是用2楼的方法,s参数的计算。可以看出这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困扰很久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1-07-18):
互感呢,怎么考虑,单看一端是不是会有问题呢,不好意思不是很清楚,用电磁仿真会不会好点

网友(2014-09-11):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port 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2015-11-19):
回复 网友A:

  借楼一问,大侠Cadence中利用sp simulation 如何仿真差分电感的输入阻抗,L值,以及Q值
port怎么加,center tap是接地的,那其他两个端如何设置呢,
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仿两端的非差分电感,其计算公式是不是:
    R=real(Z11);
    L=image(Z11)/(2*pai*f);
    Q=image(Z11)/real(Z11);

    如果是差分电感,中间加了balun后,其计算公式有变化么?

    谢谢!

网友(2016-06-26):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两个问题。巴伦中间为什么接高阻?如过PORT直接接在差分电感两端(PORT一端不接地)是不是差分接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同意,一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D:

   您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应该怎么设置port和balun啊?

网友(2019-02-08):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2020-05-14):
尝试了两种方式:
方式1,1个port,中间接balun转差分。port一端接balun单端,port另一端接gnd。
方式2,1个port,将port的两端直接接在Inductor两端。
方式1和方式2仿真结果一样。
结论1:S参数仿真,只要形成激励回路,和是否用巴伦无关
另外:分别在方式1和方式2中的电感中心抽头接地和悬空,仿真结果一样。
结论2:S参数仿真,为啥忽略了gnd?不太懂
公式我用的S参数转Y参数,再求L和Q的
大家有时间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2021-12-16):
你可以搭一个理想的差分电感,这样电感值、Q值都是已经知道的。然后用理想balun,差分转单端,sp仿真,提取L和电感,跟已经知道的电感值Q值比较一下,这样就知道自己仿真的数据对不对了。

网友(2022-12-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如果电感作差分接入用的话,仿真它的感值和Q值最好用差分激励。其实可以用an ...

麻烦你能讲一下port的设置方法吗?

这个值和正弦信号的峰峰值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port 怎么设置呢?谢谢

麻烦问一下这个值和正弦信号的幅度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2025-07-24):
加一,各位大佬是如何设置端口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