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US 使用方法

楼主(2011-04-21):
一点基础问题想请教下。
IUS 安装完后,怎么使用。
是不是就只用NClaunch& 打开后,再操作啊?
但我怎么感觉,那只能仿真verilogHDL 文件啊。
我如果想仿真Verilog AMS 的文件,也一样的操作吗?也在这个NClaunch里面操作吗?

网友:
仿AMS可以用irun命令;
或者在ADE中调用ams仿真器仿真;
一个是text based,一个gui based;
详细的可以看doc,里面有教程。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IUS是哪个版本呢? 可以共享一下你的license和比较详细的配置方法吗?  我之前有下过IUS 920和IUS56,2个软件的license都有问题,我不知道是license不对还是配置不对,希望你可以共享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IUS是哪个版本呢? 可以共享一下你的license和比较详细的配置方法吗?  我之前有下过IUS 920和IUS56,2个软件的license都有问题,我不知道是license不对还是配置不对,希望你可以共享啊,谢谢!!!!

网友(2012-12-14):
提醒下, IUS是早期的名字, 现在整个包已经叫做INCISIV了. 大概10.2以后就改名了, 而且整个包巨大, 10多个G.

网友:
多说一句, 装好IUS后, 把path设好, 然后可以在IC5141/IC61的安装目录下找到examples, 具体路径是
tools/dfII/samples/tutorials/AMS

网友(2014-06-04):
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用。。。

网友(2015-09-28):
回复 网友B:

请问知道ius路径了怎么设置PATH?用了一台老电脑,candence可以启动,但是nc和xl都不能用,请问是path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2016-06-21):
感谢讨论
啊 哈,我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