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

楼主(2011-04-21):
哪位高手能给帮忙把网标里面的参数和图里面的对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会要下载的

网友(2011-07-11):
这里是工艺区吧

网友:
这个很简单,是个力气活,呵呵。你自己就可以完成。
首先你在ciw窗口中查看你所调用的tech library的cdf档案,然后看看你的端口排序时什么顺序,例如“D G S B”,这个清楚了然后对照netlist上的INSTANCE名字和电路中名字,就可以知道每个INSTANCE端口对应的节点了。

网友:
以一为例
首先,一般来讲,一个器件的连接线是按照漏栅源衬的顺序排列的,而且除非自定义名称,否则一般情况下,0表示地,1表示电源。我们在图中找到两个比较明显的管子,即30u/2u的pmos管(靠近输出Tout的那两个),根据管子的连接关系,比较容易得出M15为图中的M7,M13为图中的P58,同时可以推断M14和M16分别对应反向器的两个NMOS管n57和n58
根据相同的方式,按照连接关系可以将其余管子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