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SE12.4的Compxlib不支持Modelsim_se10.0a

楼主(2011-04-21):
为什么ISE12.4的compxlib不支持Modelsim_se10.0a?之前用Modelsim_pe10.0a也试过,也不支持。但是ISE7.1的compxlib却是都能支持,这是为什么呢?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说不支持吧,我用compxlib,上面说支持modelsim6.5c及其之后的所有版本啊。

楼主:
是说支持6.3以后的版本,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认10.0

网友(2011-06-15):
怀疑modelsim10.0是旧瓶换新装,内核是6.3c或更早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能吧!

网友:
大家知道 ModelSim 10 需要 ISE 哪个版本才能支持呢?

网友:
ModelSim 10 这个版本都有了,一直还以为到目前最新版本是6.6了

去ISE的资料中查询一下就知道,需要那个版本的modelsim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