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stemverilog的编译环境

楼主(2011-04-22):
我想问下那个软件里可以建立systemverilog文件,文件后缀是.sv吗?

网友:
只要是对HDL支持编译的工具都可以,比如modelsim。文件后缀是.sv

网友(2012-04-21):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在windows下还是linux下?

网友:
win lin 都有

网友(2013-05-26):
sv的代码不是文本文件吗,找一个好用的文本编辑器就可以建了。例如gv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