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如何检测频率高达20MHz正弦波信号的幅度或最高电平值?

楼主(2011-04-22):
如何检测频率高达20MHz正弦波信号的幅度或最高电平值?

网友(2011-10-30):
一般用整流检波。
电路可以用二极管搭,也可以用power detector IC,国半,美信,ADI等都有。
当然用高速ADC也是可以的。

网友:
就是峰值检测是吧? 是不是可以用高速比较器做成峰值保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