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stro中expand的时候出现Error

楼主(2011-04-22):
在Astro中把netlist导入之后netlist in-->expand的时候出现Error:expansion fails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1-10-13):
Verilog to cell之后不需要expand 和 bind

网友:
要么是ref mw lib没全,要不网表有点问题,

用auVerilogToCell吧,这个简单

网友(2012-02-24):
回复 网友A:

    请问auVerilogToCell以后就不需要expand了吗?是包含在这里面了?

网友(2014-04-02):
好像用这个命令,不同的版本还是有点小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