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电压上不去(如图)

楼主(2011-04-22):
pspice电路图

pspice电路图

这是我在pspice里画的boost电路图,开始我的比较器和放大器用的是LM111,结果老是仿不起,说不收敛,我就用ABM库里的DIFF和GLIMIT(比较器+放大器)想用理想模型,但是电压上不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 Open loop 測試做過了嗎?  那就是, 斷開差分的輸出 (Open Loop), 直接加一個DC電壓到比較器的正腳, 看看 duty cycle 是否跟這個電壓成正比.  剛看你的電路, 怎麼 sawtooth 是接到理想比較器的正腳呢?  正常是接到負輸入的.  先做開環, 如果開環都不能, 就不要想 close loop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在误差比较器那里的极性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是我改之后的电路图。
       其实我是想在V5(也就是直流输入电压)那里加上扰动,将原来的理想误差放大器变成现在图中这个A/{(1+S/W1)*(1+S/W2)}运放模型,是用ABM库里的ELAPLACE和ETABLE做的,也就是实现增益和两个极点可调,来看不同的两个极点对扰动在输出上的结果。
       但是每当我把ELAPLACE里的XFORM表达式用W1(其中一个极点)代替实际数字,想对W1进行从1k hz到1meg hz的参数扫描时,结果不对,不知道您知道怎样对此时的极点进行扫描吗?
       再次感谢

网友(2012-03-23):
这个应该用交流小信号模型吧

网友(2012-08-13):
运放设计好之后,零极点不是固定的吗?还有我怎么没看到补偿网络?我是用cadence做的,pspice不太懂,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