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SAR ADC结构优缺点讨论

楼主(2011-04-22):
全差分SAR ADC能够有效的扩展输入动态范围,同时能够降低寄生,电荷注入等非理想效应,且结构简单,但是需要双倍的电容阵列,相位控制也相对单端结构复杂一些,请问各位大虾选择结构的时候该怎么考虑呢?有兴趣或者相关问题的欢迎跟帖。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各位大虾如果不忙就帮小弟解惑一下!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顶一下,俺也在做,同问,求解释!

网友:
一般能差分就差分吧,差分带来的好处往往可以抵消面积的缺点,除非你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学习了,很想知道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比较困惑的一点就是如果全差分好,相关资料就应该多一些啊,为什么全差分的资料不多呢?

网友:
相对于单端结构,差分结构更容易实现高精度,电源和地的噪声纹波,都能比较好的抵消,因此如果要实现8~10bit的SAR ADC差分结构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对于10bit 以上的SAR ADC一般需要calibration去实现,或者通过一些特殊的结构,诸如积分累计误差型SAR ADC去实现!

网友:
很遗憾,我在公司无法上传相关的资料!其实全差分SAR ADC的资料是很多很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惑,那为什么10位以上不用全差分呢?因为面积的原因吗?请指教

网友:
高精度的ADC(10bit以上),更倾向于全差分结构!

网友:
到底全差分是不适合大bit?

网友:
全差分面积也不会大很多啊?

网友:
我来说一下,要看实际产品的架构了。 如果是单端的信号,用差分的,就有一个信号转换的问题。而片内10bits或更高的单转差的电路很难做。

还有所说的charge-injecion 之类的可以通过架构去处理,成为offset就可。

而高速的信号,一般都是差分的以利于传输,所以AD也是差分的。

网友:
高精度的SAR ADC基本都是差分结构,SAR ADC 的误差来源主要有比较器的offset,kickback noise,和寄生电容,前面两个对于单差的SAR ADC很难消除,不过差分结构不仅仅是面积的double,功耗也要增加,相对于单差结构采样电容要增大很多,所以驱动电路的功耗也要增大。SAR ADC的速度不快,所以一般不会用来处理高速信号(不过这个是目前的热点,这个方面的paper很多),一般都用在低功耗电路,低功耗电路一般对精度要求不高,而且很多只有单端输入,所以单差结构有时候用的比差分结构要多

网友:
面积变大是指从kT/C的thermal noise角度考虑的?
差分,每个采样电容要2倍,总电容要4C了,那么电容这块面积是增大到4倍了
哦,不过直接用跨接的电容倒只要C
DAC的话应该面积不变吧

网友(2012-11-16):
面积可能是一个方面,反正高精度的都要校准,所以即使用全差分也得校准,何必要占用很大的面积,如果直接校准能解决可能就直接校准了。

网友:
我也是猜测的,具体的没做过那么高精度的。有做过的可以说说经验。。。

网友C(2013-09-22):
即使是单端输入也需要双倍的电容阵列.因为, 不用的那一端要用来存储共模电平的电荷.

网友:
全差分的电容阵列和单端的应该一样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一样多呢,大概是两倍

网友:
楼上各种大神,应该是一样多的

网友:
无论哪个角度,全差分都不会使电容变大
(1)Noise角度,全差分信号是2倍,信号功率(能量)就是4倍,而全差分的Noise=2*KT/C,所以全差分每个电容的大小可以去1/2C,总的电容还是C
(2)从功能上讲,全差分的MSB的比较不依赖于C的电荷分配,只需要比较全差分信号的极性(大小)即可。也就是说全差分结构的SAR,最高位电容可以省掉。最终全差分的电容总大小和单端仍然一样。

网友(2014-06-28):
where to find data ?!

网友(2014-12-11):
有没有详细的细聊讨论

网友(2016-11-22):
回复 网友E:

    电容选取按照C>12kT/(LSB^2)计算?差分,LSB增加,C缩小为原来4倍,但是由于N和P两端,所以总电容就只有单端的1/2吗?你是这个意思吗?顺便想问一下,对于差分结构Vfs=? 是Vdd-Vss(单电源Gnd)还是输入信号的Vpp?

网友(2017-12-04):
全差分SAR ADC结构优缺点讨论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单端输入也需要双倍的电容阵列.因为, 不用的那一端要用来存储共模电平的电荷. ...

请问一下为什么存储共模电平的电容也需要跟采样电容一样的大小呢?用一个电容不就可以存储共模电平吗

网友:
去除偶次偕波

网友(2023-04-11):
插眼,全差分与单端adc输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