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前仿真与后仿真的作用

楼主(2011-04-22):
今天重新看了一下FPGA设计流程,自己一直也是只做功能仿真,然后就直接下载到板子上试,按流程来说,还要做前仿真跟后仿真,不知道这两个仿真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
前者验证没有时序信息下的功能,后者验证时序以及带有时序下的功能。

楼主:
这位大哥说的是不是功能仿真跟后仿真的区别?

我知道进行逻辑仿真的时候,是不需要sdf文件的。

应该说,我现在是搞不明白前仿真(综合之后)和后仿真(布局布线之后)的区别,这两个仿真都需要添加什么文件,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说的是不是功能仿真跟后仿真的区别?

我知道进行逻辑仿真的时候,是不需要sdf文件的。

应该说,我现在是搞不明白前仿真(综合之后)和后仿真(布局布线之后)的区别,这两个仿真都需要添加什么文件,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综合后的仿真就不叫前仿了吧,已经叫后仿了。
    严格来说:
    前仿: 针对RTL代码的功能和性能仿真和验证。
    后仿: 1. pre-layout,这种是综合后仿真,主要是仿综合后的逻辑功能是否正确,综合时序约束是不是都正确。
              2. post-layout,这种是布局布线后仿真,因为加入了线延迟信息,所以这一步的仿真和真正芯片的行为最接近,也是用于仿真芯片时序约束是否添加正确,布局布线后是否还满足时序。

当然,所有的仿真都是在验证芯片的功能,以期望真正芯片出来之后不要有bug。FPGA也一样。

网友:
还是版主介绍的详细,大致的仿真一般就是这三种,不过常做的是前仿真(功能仿真)和布局布线仿真(时序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斑竹

网友:
FPGA的仿真就是实际电路的仿真吧,加入了电路延迟的信息。。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复杂设计需要严格做时序分析,时序分析通过后可以直接上板调试。

而时序仿真一般是不做的。不知其他公司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我是从来没做过网表反标时序的仿真,都是直接下FPGA。

网友:
前仿真是综合工具给出的sdf,而后仿真是经过APR,CTS等加入了更实际的延迟信息通过网表反标回来的sdf,两个sdf,后者更真实~~~

网友:
前仿是没有加入延迟的,后仿是加入延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答的非常好!!!~~~~~

网友(2015-04-16):
终于懂了

网友:
FPGA这种应用器件开发,严格的时序分析其实是用不着做的,一般coding符合通用规范,前仿过了,器件资源和速度等级选择合适,都可以直接下到片子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