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Cadence的spectre如何方便的进行全条件的Corner验证?

楼主(2011-04-22):
电路要变化的参数很多,

电压三个:2.3V,3.3V,3.6V
温度三个:-40degC,25degC,125degC
负载电阻三种:18ohm,1.8Kohm,18Kohm
负载电容三种:1uF,0.1uF,0.47uF
Mosfet全corner5种:tt,ff,ss,snfp,fnsp
RESmodel三种:tt,ff,ss
BJT model 三种:tt,ff,ss

想要用Cadence做全条件Corner的仿真,算了一下需要3*3*3*3*5*3*3=3645次仿真

要是手动进行仿真的话,会把人给累趴下的,
有没有好的办法,就像Hspice(批量生成网表,批量解析,用measure命令方便输出
解析结果到一个文本中)那样的好方法来迅速找到worst值和worst条件?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同求方法,以前听说需要用Ocean script!

网友:
用Ocean script仿。估计设计的是LDO。

网友:
ADE自带了corner仿真工具
tool/corner

网友(2011-08-29):
IC6,随便一扫就完成了

网友(2013-05-21):
回复 网友A:

    budong

网友:
显然是ocean……

网友:
用cadence自带的corner工具仿真不能设电压及电路参数corner,建议还是用OCEAN仿真。
附OCEAN使用方法

网友(2013-07-23):
好像可以编一个批处理的脚本文件,具体方法我也不会。

网友:
写个.dcf文件

网友(2013-11-06):
用cadence自带的corner工具,还可以保存配置文件,确实是最方便的,就是看波形不是太方便,看单根信号没问题,两根就会杂到一起,但corner工具是最方便的。也用过bash脚本,或者ocean脚本,每次要把网表复制出来,不过仿真结果都是分文件夹存放的,各有优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7-10-14):
还是脚本方便

网友(2018-01-04):
非常感谢!恰好要用!

网友(2018-03-26):
可以用perl写一个脚本 让他跑起来的

网友(2019-04-09):
换为IC616,PVT仿真方便很多

网友(2019-05-14):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2021-11-04):
非常感谢,脚本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