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S 2009 transient分析出错

楼主(2011-04-22):
用ADS 2009对transient仿真做不了,提示The simulator has unexpectedly terminated,对软件的实例C:\ADS2009\examples\SignalIntegrity\JitterAnalysis_prj 仿真也是同样出错提示,但在其他的机器上正常。重装软件后也一样,很郁闷,请高手帮忙,XP系统,谢谢!

网友:
是不是软件设置有问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