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布线时,如何调整每层使用的比例?

楼主(2011-04-22):
如题,请问各位高人,如何解决啊,metal2的拥塞较大,想通过降低metal2的布线利用率,提高metal4的布线利用率来解决metal2的拥塞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set_pnet_opition应该可以

网友:
除非楼主用metal2走了很多pg,不然这命令能管什么事儿。。。。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是我搞错了,呵呵,我也是刚开始学icc…… 那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设置M2 层的track_utiliz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请问用什么命令实现你说的办法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命令吗?
collection create_route_guide
-coordinate rect
[-no_signal_layers layers]
[-no_preroute_layers layers]
[-preferred_direction_only_layers layers]
[-zero_min_spacing]
[-repair_as_single_sbox]
[-horizontal_track_utilization percentage]
[-vertical_track_utilization percentage]
[-switch_preferred_direction]
[-name guide_name]
[-single_layer_routing layer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这个命令可能不行。我今天又找到两个命令“remove_track”和“creaet_track”,可以用这两个命令来重新设置M2的track,从而降低M2的desinty。不知大家感觉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我觉得不太可行。你把track变得更少,我怀疑软件会认为布线资源也变得更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8 楼的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明天再试试吧。

网友(2011-06-30):
在没有设置最大布线层约束的条件下,ICC是否将最大布线层设置成technology file支持的最高金属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