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1-04-22):
今天仿了一个环形振荡器,就是最简单的三个非门那种,输出的波形怎么是正弦波,不应该是方波吗?是晶体管的宽长比设计有问题吗?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方波才是见鬼了咧

网友:
应该是既不像方波也不像正弦波的吧

网友:
为什么是方波呢,理论上只在一个频点上才可能满足振荡条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