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讨论下关于复数极点问题

楼主(2011-04-22):
第一,复数极点怎么产生的?

从推导传输函数来说当然简单了,解出来有复数根,就是复数极点,但问题是就具体电路来讲,哪些电路会引进复数极点呢?
第二,复数极点对整个环路的稳定性的影响?
复数极点的位置,随着闭环增益的不同而改变,但是改变的是虚部,实部不改变,也就是指数包络不改变,只是改变了包络中震荡的次数。
大家对以上两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欢迎一起讨论下

网友:
电路中有internal loop的时候如果internal loop有比较近的极点,那么在overall 的loop gain transfer function上会有complex pole. complex pole都是通过某些feedback 引入的,real pole的cascade不会导致complex pole. 对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complex pole和overall loop gain 的GBW的ratio. complex pole的Q可能很高,但是如果离GBW很远,一般也不会影响稳定性。表现在bode plot上就是peaking要低于0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internal loop?怎么形成的?谢谢

网友:
楼主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你本科没有学过信号与系统这门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学过信号与系统?你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复变函数

网友:
若有不对请指正:
1.看看反馈的表达式,就知道反馈很容易产生复数极点,而电路中肯定是有反馈的。
2.如果一个因果系统的极点都在左半平面,系统就是稳定的,所以稳定性跟虚部是没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到你想说的是closed-loop transfer function里面的complex pole还是loop gain transfer function里面的complex pole.

网友: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PDF (630.84 KB , 下载次数: 1064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咱们说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想你说的应该系统接成闭环以后,总的transfer function里面的complex pole. 这种情况下确实只要实部在左半平面就是稳定的。我看楼主说stability问题,所以想到了loop gain transfer function里面的complex pole.比如3 stages amplifier with internal feedback. 这种情况下loop gain 本身就有complex pole. 我想说的是这些pole对stability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我说得太简单了。电路里哪有不带反馈的,比如一个共源级的Cgd在小信号分析中就可以看成个反馈嘛。所以反馈的分析中,基本放大器内部本来就是有反馈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root locus的分析方法

网友:
问题1,“哪些电路会引进复数极点呢?”
复数根的产生,需要符合一定的电路结构条件,但电路结构不是充分条件,还和元件的取值有关,元件值的变化使根在复平面上移动,划出根轨迹。可以有复数根的电路结构有:
1)含L,R,C元件的网络,更一般的说,是含L性质,R性质,C性质元件的网络,比如L可以是有源电感
2)含1个或以上环路,环路由R,C,有源增益元件(负阻)组成,并且是2阶以上,例如闭环运放,锁相环等等,这点hezudao 在前面已有提到

问题2,“复数极点对整个环路的稳定性的影响?”
只要实部<0,就不会形成持续振荡,但实部不能太小,要考虑阻尼振荡的持续时间,具体要多少视乎你的容忍度。另外,楼主说的“复数极点的位置,随着闭环增益的不同而改变,但是改变的是虚部,实部不改变”这只在2级闭环运放才成立,一般虚部,实部都变,例如闭环的锁相环。而且“闭环增益”这个词要改成环路增益,严格地说是直流环路增益。注意,根不是输入频率的函数,与激励毫无关系。

网友:
好贴子,要顶。谢谢大家

网友(2011-07-29):
我在运放中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补充一点,电路可以分解成若干个一阶系统和若干个二阶系统传输函数的乘积。复数极点肯定来源于二阶系统。二阶系统的分母的典型表达式是 s^2+w0/Q*s+w0^2,其中w0是谐振频率,Q是品质因子。所以产生复数根的条件就是品质因子Q>1/2. 电阻很小的R/L/C电路很容易产生复数根。
  对于两极点运放,闭环时如果反馈因子β比较大也容易产生复数根。

网友(2014-08-01):
好贴一枚
我现在正在调运放  本来开环指标都好好的  结果由于输入对管给的尺寸太大 寄生明显,造成闭环之后输入端引入了一个极点而且跑到GBW之内 严重影响了稳定性

网友(2014-09-16):
很好的关于极点与稳定性的关系,学习之

网友(2015-04-27):
回复 网友A:
请问peaking具体是指什么,我最近在分析一个产品的datasheet,我只想知道peaking是描叙啥用的,大致原话如下:These curves use a solid line when the response
has less than 1dB of peaking and a dashed line when the
response has 1dB to 5dB of peaking. The curves stop
where the response has more than 5dB of peaking.

网友(2016-11-16):
非常有意义,感谢了!

网友(2017-01-11):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

网友(2017-10-08):
楼主是不是在考虑零极点的物理意义?

我曾经也很疑惑,一般open loop信号流上分析,零点,极点的物理位置都很清楚。比如high impedance node那里有个pole。某个cap load,加上一个series R,可以产生一个zero,再并上一个cap,可以调出pole/zero pair,形成type II compensation之类。或者LDO resistor feedback 那里,ratio大的时候,可以放一个feed-forward cap,产生一个zero。。。。说起complex pole,最直观地是power converter里面的LC,可以产生一对complex pole。。。。

以上说的这些例子,pole/zero 都是很直观。有直接的物理意义。在信号流上,也可以直接找到对应位置。好像有人把他们称为 physical pole/zero。

有一些就没有直接物理意义,我们暂且称之为effective pole/zero。比较常见的有:
1) 很多系统利用feedforward path,fast path // slow path 可以产生一个zero。
2) 2stg amplifier with cascode compensation,虽然power可以省一些,但是由于internal cascode loop 至少有两个pole,控制不好outer loop容易产生complex pole,带来peaking,影响稳定。multistage amplifier也是类似。
3) sigma-delta loop,为了NTF optimization,会通过feedback产生resonant zeros.
4) 有一些多变量系统,除了主变量,对其他变量也做feedback loop,以降低系统order(比如current mode power converter),或者增强bandwidth(比如一些LDO中,引用current feedback loop)。都会使得系统整体的pole/zero变化。

从数学推导来说,这些effective pole/zero也是很直观的。把公式推导出来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比如,怎样调整电路,产生某种effective pole/zero,有的很好理解。比如上述例子1)4)。有的你要从对pole/zero的定义来理解。比如单纯的理解pole/zero,老师以前也是这么教的,‘bode图上,碰到pole,gain开始降低,phase降低45度,一直到90度;碰到zero,gain开始升高,phase升高45度,到90度’。那遇到complex pole呢?gain会有个peaking,然后再-40dB降低,phase降低180度。

那我们如何做一个电路,让gain可以先有个peaking?其实通过反馈(正反馈,及负反馈),取决于某特定频段的gain/phase,最终出来的output是做得到的。这个想通了,也就更好理解complex pole是怎么来的了。

说的有些词不达意,有些地方我也没有完全想明白。

=================

也可能说的不是你想讨论的问题。。。

网友:
从推导传输函数来说当然简单

网友(2017-11-19):
closed-loop transfer function里面的complex pole

网友(2018-05-23):
回复 网友E:

   感觉最有用的应该是广义根轨迹,但是感觉很多地方对这个东西都是点一下,不细说;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回答和楼主的问题还算是靠上的;我其实也理解环路增益的复极点产生大部分都是因为出现子环;
但是如果阶数高一点的时候,虽然可以推公式可以弄出来传函,
可惜总是觉得把哪些极点用什么方法搞出来pole splitting,总是觉得很不直观;
开环环路增益复极点对闭环传递函数的影响也是蒙了一层纱

网友(2020-07-21):
好想知道如何在cadence上利用根轨迹来分析零极点啊。电路参数这些都不知道,传输函数也都是参数表示的,没办法用MATLAB画啊。

网友:
问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看待电路的视角不灵活。

当你自然的把传输函数synthesize成1阶和2阶形式的时候,复不复极点完全取决于damping ratio的选择。如果你把传输函数只看城是(s+p1)(s+p2)....,这种原始世界观下,当然根本没法想象怎么会出来复极点了。可以把p1,p2展开,然后再套入s^2+bs+cs里面,你自然就有两个极点的关系与damping ratio/natural frequency的关系了,也自然知道复极点完全取决于damping ratio了,这是视角问题。

什么乱七八糟的多环路出复极点,这完全是cargo cult,你要做的只是换一个方法看待传输函数,级联、嵌套全部自然归化为1阶以及二阶之积,那么分析复极点就很明了。

在设计某些电路的时候,你甚至想要复数极点形成butterworth response,故意凑电路参数使得最后形成多对复极点,这样你可以把non-dominant poles放到近一点的位置,这样对应的gm小一点,省1.5~2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