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dk090如何才能正确用monte carlo模拟mismatch

楼主(2011-04-23):
尽管可以用dcmatch来找出输出的offset电压有多大,但是,不知道dcmatch能否模拟经过offset cancel之后的放大器和比较器的输出offset电压。后来,我试了试monte carlo,尽管已经选了mismatch 和 process了,但是Cadence ADE 完全没有对管子进行任何改变,几百点的monte carlo所得出的数据完全一样,我想是我没有设置哪个地方,让cadence 参照gpdk090的模型和参数进行process, corner, mismatch的模拟。不知道我该怎么设置,才能得到正确的monte carlo结果,谢谢。

网友(2012-01-25):
use other software to check...if not, turn back to your design..something wrong here

网友(2012-03-01):
没有用过这个工艺。
一般的流程是,你得指定哪些管子哪些器件是要去跑monte carlo的,那些器件用的model是需要改的或者需要加个参数的。具体方法你只有摸了。多看看PDK的说明文档。

网友(2013-05-28):
do you have this gpdk090? can you send it to me? thanks a lot 371658387@qq.com

网友(2014-09-22):
回复 楼主:

   看看先

网友(2015-05-29):
学习中,真的不懂啊

网友(2018-07-08):
need MC model from Fab ~!

网友(2019-05-30):
i want to do mismatch analaysing
can you 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