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方向扫描怎么仿真啊?

楼主(2011-04-23):
谁告诉我温度方向扫描怎么仿真啊??
我是个新手,谢谢了。。。

网友:
2中方法.
第一种: .temp 10 20 30 ....
第二种: .dc temp -10 100 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设置温度变量的时候变??
没有对应的选项吗??就比如说是一个选项,反向扫描。。

网友:
可以在仿真工具中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没有找到呀。。

网友:
查看工具的使用说明,温度扫描是很普通的扫描了!

网友:
是DC扫描温度,还是什么,有个tools菜单栏下面有个参数分析可以设置。

网友:
是DC扫描,在SPECTRE中第一个就是温度扫描的选项,如果用HSPICE的话,根据参考手册里的语法写 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DC扫描温度,在实验室做,就一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我自己注意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我只对cadence的spectre熟悉些

网友:
spectr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