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中利用FFT的IP核无法仿真出数据波形

楼主(2011-04-23):
在Quartus中调用FFT的IP核,用的器件是cyclone 3,手册上说3代得ip核是preliminary的,时序仿真有点问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己用的是streaming的结构,ready,valid,sop,eop也都加了,但是就是没有fft数据出来。仿真时间也足够长,采用64点,512点都试过了,时序仿真的时候报warning:
Warning: Can't display state machine states -- register holding state machine bit "|fft_test|FFT:inst|asj_fft_sglstream_fft_72:asj_fft_sglstream_fft_72_inst|fft_s1_cur.last_input" was synthesized away
Warning: Can't display state machine states -- register holding state machine bit "|fft_test|FFT:inst|asj_fft_sglstream_fft_72:asj_fft_sglstream_fft_72_inst|fft_s1_cur.check_dav" was synthesized away
Warning: Can't display state machine states -- register holding state machine bit "|fft_test|FFT:inst|asj_fft_sglstream_fft_72:asj_fft_sglstream_fft_72_inst|fft_s1_cur.write_input" was synthesized away
Warning: Can't display state machine states -- register holding state machine bit "|fft_test|FFT:inst|asj_fft_sglstream_fft_72:asj_fft_sglstream_fft_72_inst|fft_s1_cur.wait_for_input" was synthesized away
还有好几个这样的warning,不知道大家遇到没有,求高人解答

网友:
状态机没有启动,也就是fft没有进行咯,当然没有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启动状态机呢,我的输入波形可是严格按照仿真要求来的

网友:
细细检查它的每一个时序吧,可能你漏掉什么东西。

网友:
每次都是自己写的,当然调用ip核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一出现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qq498805324

网友:
观察fft输出的error信号,看对应的错误代码

网友(2018-05-30):
什么东西,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