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3):
各位大虾!
我的calibre安装成功了,同事也嵌入到了virtuoso里面,但是做DRC和LVS都不行,在CIW窗口里面显示如下错误:
/eda/cali2008/pkgs/icv/pvt/cgi_app: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gcc_s so 1: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跪求达人看看怎么能启动这个DRC和LVS?
谢谢!

网友:
gcc 的lib没有安装,应该是你的linux版本安装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