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一般是如何知道的呀?

楼主(2011-04-23):
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一般是如何知道的呀?
一般书上都提高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但是实际运用中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是怎样知道了?

网友:
等效电阻根据工作频率、封装尺寸不同而不同,在实际的设计中,应该参考厂家提供的阻抗-频率特性图。在特性图中对应不同封装、实际应用的频带范围来得到等效电阻值。

网友:
同谢!长知识了

网友:
用阻抗测量仪量,最准确

网友:
阻抗测量仪量,一般使用1KHZ.高級儀器可改變测量頻率.
以使用工作頻率测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