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N3讨论

楼主(2011-04-23):
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对LEON3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现在对LEON3核的内部结构还不是很清楚,我感觉LEON3核和单片机差不多,有寄存器,堆栈,中断等。两者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我现在是用的是grlib-gpl-1.1.0-b4104/designs/leon3-gr-xc3s-1500工程,自己尝试修改了PROM.SREC中的程序,能选中APBUART,并向

APBUART中的控制寄存器写入一些东西,但是程序跑到后来就出错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201971 ns : cpu0: 0x000000c0    save  (trapped)
# ** Failure: *** IU in error mode, simulation halted ***
#    Time: 202023 ns  Iteration: 0  Process: /testbench/iuerr File: testbench.vhd
# Break in Process iuerr at testbench.vhd line 376

现在我不太清楚怎么编写正确的程序执行正确的功能,还有怎么编写程序,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工具吧,不会是手工编写吧。
最后就是怎么实现多核LEON3系统。

网友(2016-11-01):
这是testbench里程序让它跳出来,并打印那个信息的,是正确的

网友(2017-12-07):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是Nexys4 DDR board,leon3 bit文件能正确烧录,但是使用GRtools编写软件代码时出现了错误,写不进去,不知前辈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