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hspice仿真spatial variation?

楼主(2011-04-24):
大家好,
我想用hspice仿真由spatial variation 引起的电阻失配。下面是sp文件的主要部分:

.Variation
  .Spatial_Variation
    Parameter a = N( )
    R  rhr10km rsh=  Perturb('100*a*sqrt(Get_E(x)* Get_E(x)+ Get_E(y)* Get_E(y)')
  .End_Spatial_Variation
.End_Variation
.dcmatch v(xuovp.ovp4)
.dc cell 3.6 4 0.01

这个电路是一个比较器,所以需要扫描电压cell直到输出翻转。
但是仿真的结果只有dc,没有dcmatch或spatial variation。

有谁帮帮忙啊,不甚感激。

网友:
没用过电阻的。有报什么warning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warning**   spatial variation is ignored, for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x elements or hierarchic levels in net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x和y分别是电阻的长度和宽度?

楼主:
x和y是坐标,网表是后仿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x和y是坐标,网表是后仿文件

网友:
对坐标进行perturb?不懂了,这块不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