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怎么开始写啊

楼主(2011-04-24):
学了很长时间,还是感觉下不去手。。

楼主:
求个建议啊啊啊

楼主:
额,都没人回个消息嘛。。。

网友:
找个相似的搭个框架然后根据你的需求改吧改吧。

网友(2011-06-01):
同问。。。。。悲哀的不知道从何开始的PCI9054.......

网友(2011-07-06):
那就继续看

网友:
找个现成的demo改吧改吧就能用了。主要是调试硬件部分。

网友(2015-09-06):
参考前人的才是王道,自己搞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