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verilog条件判断的问题

楼主(2011-04-24):
Hi all,

I have a simple problem about the verilog.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 following codes.

Code: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bit [3:0] a;
   a = 4'b1000;

   if (~a)
      $display("t1");
   else
      $display("t2");
end
endmodule

Simulated in Questa, "t2" is printed.

My question is why "t2" is printed? As I thought, ~a = 4'b0111, so "t1" should be printed.

Thank you for your replies.

网友:
verilog have bit keyword?
just sv has!
if u put bit [3:0] a;  out of initial block ,
and change to reg 【3:0】 a;
you will get it ...t1!

楼主:
不好意思,是sv.说错了.

改成reg的确可以得到t1。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reg可以,bit不可以。我看了一下协议,if的判断只有0跟非0,难道跟有符号数有关?
请指教一下。

网友:
i just think u r a foreigner...
but i am wrong...

网友:
verilog没有bit关键字吧。请仔细学习verilog

网友:
看到bit,我很惊讶。

网友:
一般申明为reg,bit只是在sv中使用

网友:
"bit"  o, thanks for this knowledge

网友:
有人能告诉我下,bit是什么吗,怎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