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开始入手学嵌入式操作系统阿

楼主(2011-04-24):
感觉下不去手

楼主:
大家来给我个建议嘛

网友:
先操作系统,后硬件

网友:
推荐先学习UCOS

网友:
也想了解下相关知识,谢谢楼主分享!呵呵

网友(2011-06-28):
也想了解下相关知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9-07):
回复 网友A:

    ucos怎么入手

网友(2012-02-04):
嵌入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可以将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硬件,另一部分是软件,硬件主要是电路的设计以及PCB的layout,以及其他更加深入的有关电子部分,软件主要是指基于OS的移植和BSP的开发以及应用程序的开发。
      学习嵌入式开发首先要有一点基本的电路知识,能够了解计算机接口以及结构和一些总线的协议更好,这部分人很多都是学电子专业,只有很少的学计算机专业的。学习软件方面首先要会C语言。汇编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这些能够了解是更好的。软件开发又分为底层开发与上层开发两个方面,底层主要是指操作系统的移植,驱动的编写。上层开发主要是指应用程序的开发,个人觉得上层开发和一般的程序员的工作差不多,只是在开发中应注意内存的管理以及程序的效率。
       首先,应该买些书籍,目前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先了解个个模块比如IIC ,RTC ,IIS,NAND, NOR这些模块,然后在买个开发板,照着开发板里面的说明自己去编译开发板中已经修改好的BSP,下载到开发板中,了解一下流程,验证一下开发板的功能。
       接下来就是“裸奔”,在了解了cpu和各个模块的系统后,就要自己写程序来控制模块使其工作(如同8位单片机的开发),在了解了模块与功能后,你已经迈出了嵌入式开发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进入真正的嵌入式开发,首先是bootloader的开发与移植,然后是OS的移植与开发,最后是应用程序的开发。如果这些你都自己搞定了,那么恭喜你了,你已经从菜鸟蜕变为大虾了。
      嵌入式这方面还是要多动手,自己设计电路到BSP的移植,只有经过了这些,你才能有更深的体会。

网友(2012-03-27):
我也是很想知道啊!

网友(2012-08-03):
先找本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书看看,推荐UCO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