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SD toolbox里的PSD模块upper band bound 如何设置??

楼主(2011-04-24):
是设为Fs/R  吗(Fs采样率,R过采样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根据你的带宽来定吧, fs/(2*OSR)就是带宽。对于低通delta-sigma ADC upper band bound 就可设为这个值,而对于带通DSM, upper band bound=中心频率+fs/(4*OSR),请大家指正~~

网友(2014-04-25):
回复 网友A:

    请教 input frequency那儿应该怎么设置呢?cycles*f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