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xed signal工艺里的npn精准度如何啊?

楼主(2011-04-24):
0.18um及以下mixed-signal 工艺里面的npn, 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匹配度)能比得上标准cmos工艺里面的寄生pnp吗?

如果像bi-cmos工艺一样,用来做bandgap的话效果如何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估计差不多吧,不过多了一个DNW而已。

楼主:
漫长的等待。。。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
以相同面積來說npn本身結構Q值上比pnp還要差
如果再加上mismatch的影響
不在乎精準度可以用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