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lta sigma 仿真时输入信号频率如何选择???

楼主(2011-04-25):
之前看一个帖子说应该选Fs/OSR的2的N次方倍 ,但有的文章却说该选Fin/N=Fs/M(M为样点数) 且 M和N互质,请请高手指教

网友:
给个文件,你看下就明白了。如果你觉得花钱,就到maxim上找Coherent Sampling

AN1040(Coherent Sampling vs. Window Sampling).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啊

网友(2013-08-22):
同样遇到这个疑问,顶,有大虾能解答吗

网友(2015-03-07):
delta sigma 仿真时输入信号频率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