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个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做放大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关于SC CMFB的问题。1、两个电容大小如何选择,哪个应该大些。 3、开关的频率应该怎么确定?和放大器带宽有联系吗?还是仅仅确定需要多长的Setup时间。3、在模拟的时候总是发现当两个电容并联的时候,无论过了多少时间,都和自己所需的共模电压相差30mV左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提高精度呢?。4、每当开关打开或关闭的时候,我发现电容电压上的波形会出现一条长长的脉冲,是不是因为Charge injection呀?能否使用Bottom plate sampling减少。谢谢。

网友A:
根据速度要求选电容大小,太大的话增加负载,比寄生电容大就行了(我仿过没有太大影响),频率不就是你的SC电路的时钟频率吗,共模输出偏差太大是不是你SC-CMFB里面的那个参考电压设置有问题哦,过冲这个说不准

网友(2013-12-23):
回复 网友A:

   共模电压与理想有30mV的差值,怎么会联想到参考电压?是不是CMFB的环路增益太小啊

网友B(2020-10-20):
同求相同的问题,最近刚开始做ADC里的积分器,有用到开关共模反馈,不知道电容大小和开关怎么选择?只考虑速度和开关效应吗?还是也需要考虑这里的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速度要求选电容大小,太大的话增加负载,比寄生电容大就行了(我仿过没有太大影响),频率不就是你的SC ...

那两个电容哪个大哪个小怎么选?是先确定开关尺寸,再确定电容吗?另外,如果开关共模反馈是用在ADC的积分器里,电容取值需要考虑噪声的问题吗?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B:
同求相同的问题,最近刚开始做ADC里的积分器,有用到开关共模反馈,不知道电容大小和开关怎么选择?只考虑 ...

哥,你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C(2024-09-22):
1)参考电压的那个电容记作cs,opamp输出的电容记作cl,则cs增大有助于共模电压的快速建立,如果对共模电压的建立时间没有要求,则没必要增大cs。比较简单的一种是可以选择cs与cl相同。
2)cs的选择取决于你对opamp的dc gain的要求,因为cs会形成1/(fs*cs)的dc loading。
3)switch的size选择要保证在每个Ts/2周期内快速建立。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C:
1)参考电压的那个电容记作cs,opamp输出的电容记作cl,则cs增大有助于共模电压的快速建立,如果对共模电压 ...

老哥您好,想请问下建立稳定后输出共模电平和参考电压有30mV左右的偏差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参考电压的那个电容记作cs,opamp输出的电容记作cl,则cs增大有助于共模电压的快速建立,如果对共模电压 ...

你好 请教下 如果这个运放处于sigma delta adc的积分器中 等效的这个电阻会影响这么大吗 毕竟积分阶段若是建立完全 等效电阻会很大吧 应该不会导致gain下降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