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运行RUN DRC会停止不动也不报错是什么原因,求救,谢谢

楼主(2011-04-25):
问题如上,icfb显示内容如下:
***There were no error or warning message***
statistic an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simulation/calibre/PIPO/LOG.ee file
NORMAL EXIT ....
运行就停在这个地方不动了,别的机器也会到这一步,但会过去,这个过不去,用别的账号在这台机子上能正常运行。求救,请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网络环境为NIS  我在服务器上直接运行,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高手帮帮我吧,实在找不出原因了。

楼主:
现在查到点问题,验证分开做就能进行,一次做就停在那,找到个错误。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adress already in use  望高人指导,谢谢

楼主:
已解决,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找我

网友(2011-06-17):
牛上了,阿里欧力!

网友A(2020-05-3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找我

请问这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9-14):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怎么解决的?

.cdsinit文件的问题,检查下和其他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