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rcad网络名替换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5):
有没有用orcad的高手,问个问题。
在orcad中,如何查找替换,我只替换网络名及off page connector名称中的前缀,比如,将所有网络名的头四个个字母,从VIP1,变成VOP2
搞了半天,用全局替换功能无法简便的实现啊,只能一个一个的更改,貌似这个功能也无法用脚本来实现。
急死人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这个问题很棘手呢,高手快出来!!!!!

网友:
我也像知道啊~~

网友(2015-05-17):
选中要修改网络名的全部offpage符号,右键选择edit property,可以看到表格的NAME列,就是我们要修改的列名。

选择此列,按ctrl + INS两个键,COPY到剪贴板
到EXCEL中,CTRL + V粘贴
在EXCEL中修改,完毕后,COPY到剪贴板中。
到orcad中,在选择的NAME列,按SHILFT + INS两键,粘贴。

OK,关闭edit property窗口, 批量修改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