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在spectre里测量ADC的INL和DNL

楼主(2011-04-25):
我在cadence里做了一个SAR ADC的schematic,但不知道怎么模拟INL和DNL。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EE247的课件

网友:
ahdlLib里面貌似有个代码能做这个的,不过我没试验过。

网友:
应该要按照FFT分析的要求采出数据,在MATLAB里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算呢?为什么要用FFT?INL和DNL不是应该用transient来测吗?

网友(2013-07-20):
同问,keromulus"请问是怎么算呢?为什么要用FFT?INL和DNL不是应该用transient来测吗?"

网友:
fft(SNR)得到的是动态指标,无法得到INL,DNL

网友:
ADC的INL和DNL仿真是通过瞬态来实现,加一个斜坡电压,全扫描,处理数据就行了

网友:
我都用理想DA和设计DAtrans里跑的数据在MATLAB里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此课件~

网友:
这问题和我问的一样,顶一顶。

网友(2014-04-28):
在瞬态下仿大量数据,然后在matlab里用码密度直方图的方法测量INL和DNL。matlab的文件要自己编写,基本原理是统计各个数据出现的频次

网友(2015-02-15):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数据改如何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直方图处理,需要的数据量很大的,在实际测试时,可能需要的数据量在百万级。这需要spectre仿真多长时间才能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处理数据

网友(2016-11-12):
这个问题又石沉大海了!

网友:
1.仿真用斜波:输入一个缓慢变化的斜波,如果10个数据输出周期模拟值变化VFS/2^N,可以认为精度为0.1LSB。
2. 测量时候不可能测所有斜波,分段测几个部分,看个大概趋势。最小值附近,最小值和中间值附近,中间值附近,中间值和最大值附近,最大值附近都跑几百个点,挂几台机子上跑。这个主要看DNL。
3. INL通过测量FFT的斜波HD的值,反推大致多少。
4. 你做ADC系统方案时候,都会有个simulink模型,里面包含了ADC的各种影响,噪声,失调,电容失配,你把仿真电路用ADE测出来的噪声,蒙特卡洛跑出来的失调,等都加入模型中,用这个预测INL,DNL或者动态其实比电路仿真的准。电路里面加tran noise跑太慢,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不加tran noise的基本上只能判断出你运放的建立和增益等问题。

PPT为2013年stanford的EE315B,第三章里面。
我也是坛子里下的。为避免赚积分嫌疑,自己在坛子里面下吧。

网友(2017-07-23):
回复 网友E: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