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modelsim 6.5怎么最后输出不了波形呀?

楼主(2011-04-25):
如图,我刚学modelsim 6.5
试了个最简单的程序,2选1的选择器。
编译,激励,运行都成功了,最后怎么不输出波形呀。

对6.5不熟悉,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指点一二呀。

没有波形?

没有波形?

楼主:
点击可以看到大图。

网友:
你需要编写一个testbench,需要按时间来产生规定的的时序激励输入,才可以有对应的时序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testbench就是激励吧?我有这个模块mux_tp,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mux_tp;

reg a,b,sel;

wire out;

user_mux m1(out,a,b,sel); //调用待测试模块

initial

begin

a=1'b0; b=1'b0; sel=1'b0;

#5 sel=1'b1;

#5 a=1'b1; sel=1'b0;

#5 sel=1'b1;

#5 a=1'b0; b=1'b1; sel=1'b0;

#5 sel=1'b1;

#5 a=1'b1; b=1'b1; sel=1'b0;

#5 sel=1'b1;

end

initial $monitor($time,,,"a=%b b=%b sel=%b out=%b",a,b,sel,out);

endmodule

我在主楼的图,你点开后,底下显示的就是运行成功后的结果,所以激励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
因为你都run完了,才加的波形。

请先加波形,再敲入
restart;run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问题解决了。
   这么低级的错误也只有我这种新手才会犯。

网友:
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网友(2011-11-23):
这个 解决的 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