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sura的DRC和LVS规则文件自动设定问题

楼主(2011-04-25):
各位大哥:
我用assura进行LVS和DRC时需要选择规则文件,但是technology后的菜单只有undefined一项,我想在technology菜单中选择我的工艺,就能自动完成下面所有项的设置。
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个工作呢?
谢谢!

网友:
setup好pdk的话 assura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是pdk没安好

网友(2012-01-19):
工艺库没有设置好

网友(2012-11-21):
把工艺PDK里的cds.lib 加到自己启动目录的lib里就可以了啊,我的可以的啊

网友(2013-05-04):
assura里面的technology先设置一下,然后就可以了添加assura_tech.lib进去,图片貌似出不来

网友(2013-06-04):
assura_tech.lib, 是在这个文件里面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2014-10-09):
解答一个问题都是说一半

网友(2015-02-11):
Assura--Technology
加入PDK中的assura_tech.lib
老文章挣个分

网友:
謝謝各位分享答案

网友(2015-06-19):
回复 楼主:

   灌水

网友(2016-07-28):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加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特别揪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自己启动目录的lib是指什么?

网友(2018-07-17):
在assura_tech.lib加入:
DEFINE umc90nm_drc /home/pdk/umc90nm/RuleDecks/Assura/DRC
就ok了。

网友:
1、查看PDK中Assura验证文件夹下techRulesets,确保设置指向正确的验证文件。
2、将assura_tech.lib中的路径指向第1步的Assura文件夹。
3、在Assura软件下technology添加第2步的assura_tech.lib,设置完成。

网友(2018-09-12):
回复 网友D:

楼主知道跑Assura的时候,Pcell中的函数不识别,但是在virtuoso中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碰到过,不太明白你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好像是Pcell的函数是没有问题的,也都能用。但是在跑Assura LVS的时候,经过它Assura调用这些函数就不能识别了。这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好像是Pcell的函数是没有问题的,也都能用。但是在跑Assura LVS的时候 ...

    assura 中 errorOnMissingMaster 的值设置为nil